2.4G高速PCB检查

楼主(2010-08-19):
这是群里一个朋友问的,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麻烦jimmmy评审一下,周末我请你吃饭哈

网友:
晶振下面不要覆铜,也不要放过孔
晶振上面那个电阻(?),不敢说····看看高手的吧
MCU感觉可以往左边移动1mm,这样可以更好一点吧
这板子,我感觉可以画成单面板,这样成本能节约一半

网友:
有些地方地线不够粗.GND存在瓶颈

这个插座的1脚的地线通过右边的两个电容后,再通过很细的线(好像是8mil)再通过一个过孔接往底层的地平面

晶振的处理不太完美,电容都没起到更大的作用.( 把两个电容放在晶振上面那个电阻的左右两边, 信号从IC出来经过电阻,电容后再到晶振,EMC效果最好

其他脚没必要用方焊盘吧?

线宽突变

网友:
吃饭就算了.

网友:
吃饭就算了.
引用 网友A:

    喝酒还差不多

网友:
吃饭喝洒一起啊。

网友:
顶个,崇拜jimmy中。。。

网友:
电路虽小  学习咯

网友:
有图说话我就懂了!学习中!

网友:
接晶振的两个电容地最好强制会芯片的地,退耦电容也没有放到IC的管脚近处。

网友:
jimmmy算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