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间加排阻在走等长线时如何确定网络的长度?

楼主(2010-08-19):
    网络中间加排阻在走等长线时如何确定网络的长度?如果把排阻两端连起来变成同一网络,但在和原理图比较时又会有问题。不知在pads Router该如何设置?或有其它方法?

网友:
    MS没有Xnet功能,只好手动控制,网络的长度等于两段网络长度之和再加排阻的长度。

网友:
    排阻两端连起来变成同一网络,变之前先把网表备份一下(可从PCB中导出),
    做完等长后,再把排阻两个脚的中间连线进行删除,再更新网表/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A:

请问排阻算多少长度啊?

网友:
    排阻的长度可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好!
              我这几天也在做等长,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如 图:

    网络排阻前排阻后到中间分节点上分支下分支总长度最短线长最长线长
    BDDR_A0433.89977.35560.19560.191971.431537.54
    BDDR_A1509.53940.02494.79494.791944.341434.81
    BDDR_A2478.03942.36511.98511.981932.371454.34
    BDDR_A3509.731302.36590.57590.572402.661892.93
    BDDR_A4465.391284.85620.98620.982371.221905.83
    BDDR_A5421.051335.37521.39521.392277.811856.76
    BDDR_A6399.37923.42555.16555.161877.951478.58
    BDDR_A7443.031058.73634.24634.2421361692.97
    BDDR_A8430.391131.24690.96690.962252.591822.2
    BDDR_A9509.941546.56570.22570.222626.722116.78
    BDDR_A10510.151310.87541.67541.672362.691852.54
    BDDR_A11386.051030.61627.88627.882044.541658.49
    BDDR_A12361.611052642.1642.12055.711694.1

------------------------------------------------------------------------------------------------------------
       上面表中,总长度最长的(取最大值)2626.72min(为了方便,这里取整2630min),
等长=2630-570.22 -509.94
    等长=1549.84
(这里不懂的是,正负50(等长的范围?),也就是在最短线长------最长线长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告诉我,最短线长~ 最长线长的范围是怎么求出来的?

      另外,我做等长的时候是在layot修改等长还是在Router?

网友:
    版主的方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