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19):
    例如 电阻前后的网络相加之和要等长,怎么设置规则?
       差分线对儿内间距6mil,与其它对儿间距30mil,怎么设置规则?

    大家讨论讨论 高速线设置方法 特别是有时序约束的情况时设置的方法。

网友:
    网络长度规则设不了不过可以设布线长度(这个只能在自动布线时才有效)你还可以用 Net&list Status 网络状态 查看网络长度。

    差分线对儿内外间距可以设置不同网络的间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