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解一下并联端接原理吧

楼主(2010-08-20):
如上图,Rp是并联端接电阻。按照要求,Rp应该等于Z0。我不太明白:
1、为什么加入Rp以后,整个电路的阻抗就匹配了呢?
2、为什么要求Rp=Z0,也就是说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请大家不吝赐教哈。谢啦!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

我们不防换个思路想想,不端接会怎么样????

sorry,卖个关子,大家一起讨论下吧!

楼主:
版主被卖关子啦,小弟急:)

对于端接电阻下拉到地的方式,我的理解是:端接电阻和负载并联,由于负载输入阻抗很大,所以并联总电阻约等于Z0(端接电阻值等于Z0),则传输线和负载总阻抗基本匹配,从而基本消除反射。

你看这样理解对吗?

对于端接电阻上拉到高电平就不怎么理解了,请指教。

网友:
楼上理解很对,上拉到高电平是一个概念,而如果同时上拉和下拉,则相当于这两2个电阻并联,并联值等于Z0即可。

网友:
理清思路:

1.下拉如果不接的话,负载处于空载状态下,反射系数是1,电压完全反射回去,反射回来的电压叠加在原电压上,很有可能会击穿芯片。

2.上拉到高电平是为输入信号提供独立的电压源,来满足电压跳变速度的要求.不过电压翻转时有直流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ark4685,上拉方式是如何达到阻抗匹配的呢?

还有,你说的“上拉到高电平是为输入信号提供独立的电压源,来满足电压跳变速度的要求” 这句话如何理解?能举个例子吗?我理解上拉到高电平为输入信号提供了偏置电压,拉高了低电平。“满足电压跳变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
恩,不错的讨论,大家可以都多参与。

网友:
数字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电压的幅度和上升延和下降沿都会衰减,

在末端上拉,可以补偿电压衰减的幅度,补偿上升时间,从而提高电路的驱动能力,

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自己搭个简单的拓扑结构,仿真下,

对学习这些匹配方式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楼主:
上拉方式是如何达到阻抗匹配的大佬们一直没说,我也一直糊涂中。。。。。。

谁给讲讲吧。

网友:
如上图,Rp是并联端接电阻。按照要求,Rp应该等于Z0。我不太明白:
1、为什么加入Rp以后,整个电路的阻抗 ...
引用 网友B:

我猜這是一個講解概念的簡化電路,若單邊上拉或下拉,會造成邏輯電平的不平衡,不是一個理想的端接,但若是把它看成 SSTL 的戴維寧端接就比較可以理解,
其中在輸入端點同時接一個等值的上拉及下拉電阻,在高頻時就就相當於兩個電阻並聯,這個並聯的電阻值若等於傳輸線的 Z0,則為一個理想的端接結構,這就
相當於一個連結到 1/2 VDD 的並聯端接電路。

网友:
实际的端接境况往往是多种结合的方式,楼主详了解各种端接的利弊,

在实际设计情况中,根据PCB的设计情况,结合仿真,

合理的添加端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最好自己用软件仔细看看,研究一下。
并联端接要注意驱动器的驱动能力,不是什么片子都适合并联端接的。
还有注意并联端接对高低电平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博士,刚学完你的教程呢,还没开始学仿真。现在只是想从原理上来理解。期待你的仿真教程。

网友:
  于争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于博士么???????

网友:
如上图,Rp是并联端接电阻。按照要求,Rp应该等于Z0。我不太明白:
1、为什么加入Rp以后,整个电路的阻抗 ...
引用 网友B:

  电容较小,信号slew rate有限,所以buffer容抗很大。
不过这么接,功耗也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