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过孔扇出不一致,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20):
BGA过孔扇出不一致,不知是那里设置问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是pads9.0的文件,谢谢!!

网友:
试了一下,找不到原因,建议lz把这个元件的库也上传

楼主:
先谢谢,楼主的热心帮助,这是客人给的PCB文件,没有库,不过最终的办法总算是解决了,把其复制到一个新的PCB文件内重新导入了一下网路就OK了,

网友:
奇怪了,我导出asc文件再导入都不行。导出的二进制文件不包括规则也不行

网友:
I have posted some documents which explain the matrix BGA breakou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32-1-1.html

Hope it helps you.

Regards

lgos

网友:
回复 楼主:
I have posted some documents which explain the matrix BGA breakou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32-1-1.html

Hope it helps you.

Regards

lgos

网友:
Reply 1 # JAMES_GAO
I have posted some documents which explain the matrix BGA breakou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32-1-1.html

Hope it helps you.

Regards

lgos

网友:
三种扇出方式的一种:X-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