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从一个pin的dbid中得到pin number

楼主(2010-08-20):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从一个pin的dbid中得到pin number ??
还请版主 和其它高手指点
急急!!!!!!!!!

网友:
选中pin,然后在skill窗口输入a=cal(axlGetSelSet(axlselect())),然后再输入 a->??,看看神奇的结果吧!

网友(2011-06-30):
怎么会提示有问题呢?
Skill > a=cal(axlGetSelSet(axlselec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al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axlGetSelSet(axlselect()))

网友:
Skill > car(axlGetSelSet(axlselec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select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只看了你前面的错误提示没看后面的了.如下,你可以选pin,也可以选shape,只要取得了dbid,执行a->??都可以看到Skill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shapes") ?onButtons '("pins" "shapes"))
t
Skill > a=car(axlGetSelSet(axlSelect()))

Enter selection point
last pick:  2913.21  1597.80
dbid:158175064
Skill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