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20):
通过FPM0.008转换生产的封转text显示时,拐角处出现断接痕迹,请问该如何设计?
用的版本是cadence16.2,如图: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问题,勾选setup-->display中Enhance Display Modes下Connect line endcaps试试呢?

楼主:
这个我已经是勾上的,这项好像是走线出现断裂痕迹,可以消除,但现在我这是text出现断裂痕迹,消除不了哦!
不过还得谢谢你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