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問題請教

楼主(2010-08-20):
我用pads2007出了個問題,選中GND網絡時再點擊就出現錯誤,錯誤提示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2015,invalib database object..............。
修復之後GND所有的線都掉了,降成2005的則所有的trace都沒了,
想請教各位這個問題該如何處理,因為急著出GERBER,有知道的朋友請不吝賜教,先謝謝了

网友:
有可能是数据库出错。
键入I键后试一下修复。

如果不行,用9.0或以上的版本打开后,再导出为2007格式的ASC。
高版本在打开时也会进行数据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