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16.3Simulation profile中的有些选项用不成

楼主(2010-08-20):
如题所求,有下图为证,那位高人指点一下该如何才能用这些选项

网友:
好像是license的问题,屏蔽license中的PSpiceBasics好像就可以了,你试一试……

网友:
分析类型不同,下面OPtion能用的功能就不同,软件本身就这样

楼主:
如何“屏蔽license中的PSpiceBasics”呢?二楼的老师教教我,我的license中找不到你说的PSpicebasics.
谢三楼的了,我以前用Orcad10作过的例子但在16.3中就选不成了。

网友:
FEATURE PSpiceBasics cdslmd 16.3 permanent 999 SIGN2="1443 3A4F C770 \
        B87E 5024 C586 A0A3 D582 5182 12C4 7038 A6F1 855F 8EE5 36BF \
        08D9 F9E6 E26D 06B2 C37E C325 1B94 4D62 EB6D A1FC 47C8 F9C5 \
        09BD 53E3 2176"
将license中的上述一条FEATURE屏蔽即可,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恕我愚钝,我的License实在是找不着你说的那个,能否麻烦老师将你的license发给我一份,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