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2的brd文件怎样才能在allegro16.2中打开或者互相转换的打开

楼主(2010-08-20):
allegro15.2的brd文件怎样才能在allegro16.2中打开或者互相转换的打开.呵呵有谁知道解决的办法.谢谢。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
貌似16.2打开15.2制作的*.brd之后
再用15.2就打不开了
database不能更新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肯定有能用database替换的方式解决
但是没有研究过,我觉得能打开看就行了,没必要两个互相打开,
LZ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16.2肯定能打开15.2的。向下兼容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