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生成网表问题

楼主(2010-08-20):
生成网表时,错误如下:
Loading...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pstxprt.dat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965.
              DDB_INFO: File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965 in file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44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rev10.dsn" -n "E:\CadenceWork\毕业设计\IF\rev10\allegro" -c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CB Footprint"

*** Done ***

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毕业设计”,不能用中文名

网友:
但我不是高手,我估计是那个原因吧

楼主:
谢谢啊,我先试一下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原件的编号出现了非法字符 空格,为了避免大家与我犯同样的错误,特写出错误原因及查找:
1:首先在capture帮助文档中查出ALG0036错误代码的解释及原因,如下
There was an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PST*.DAT files. This error is probably caused by invalid characters in the PST*.DAT files. You have probably modified your netlist files since importing logic to PCB Editor. Remember that even things like deleting a net that doesn't have a net alias and then re-drawing it will result in a new net name since net names are auto generated.
2:查找对应的错误文件pstxprt.dat中965行,知道错误的元件编号(此处为R24 RCK02A1)
3:查找原理图中对应的元件,发现元件编号为R24 RCK02A1,出现了非法字符空格,因此将元件编号修改为R24
4:重新生成网表,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1-10-20):
呵呵,谢谢

哪种试都没试过就说是中文字体的原因的人应该好好想想,当然用中文字符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