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布线问题

楼主(2010-08-20):
    FPGA直接控制SDRAM,SDRAM的时钟由FPGA提供,怎样通过仿真确定SDRAM时钟线的布线长度范围?

网友:
    通过仿真软件,和实际PCB的走线情况,做时序仿真。走线长度满足时序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根据FPGA的memory设计经验,等长建议如下:

    1.DQ match DQS in one group within 50mil;
2.DQS match associated clock within 100mil;
3.Address/Command match associated clock within 150mil.

楼主:
    thanks   回头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根据FPGA的memory设计经验,等长建议如下:

1.DQ match DQS in one group within 50mil;
    2.D ...
引用 网友A:

    对SDRAM来说,这个太严格了。很多时候没必要这么死磕。

网友:
    SDRAM有DQ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