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中,可否自动布局元件??

楼主(2010-08-21):
pads2007中,怎样设置才能自动布局元件?

网友:
这个没用过,也没打算用,即使是高级软件,自动布局也有缺陷。
我的交互式布局方法如下:
在logic中选中要摆放的元件,切换到layout,然后disperse,这个时候不要去看,也不用看元件在哪里,直接把鼠标移动到要摆放的地方,按CTRL+E(移动),元件就附在鼠标上,摆放就行了。
如果要旋转,按CTRL+R,如果有一些白色的线条,是残影,按CTRL+D就行了。
这三个组合键靠得很近,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公司用的是DXDesigner,请问能不能和layout进行交互布局呢,貌似找了资料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有人说过,dxd是可以交互布局的,这是mentor的一个优点,cadence是需要按键才行。
昨天刚学dxd,比起logic来感觉好难用啊!我一会儿写点儿东东。
大侠,说说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