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router中差分布线时软件出错关闭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21):
好,pads2007 router中差分布线软件出错,具体情况如下:
先在Project Explorer/Nets Objects/Nets中同时选中要差分布线的两个网络SPKP0,SPKN0,然后复制再粘贴到Differential Pairs中。
开始布线时选中上面net中的一个pin,按F3后出现figure-1:

选ok,后可以差分布线,但是到端点要分开时,右键后选择Router Seperately后出现figure-2:

点确定后软件就关闭了。
后来删除差分对后重新设置,F3后出现figure-1,点ok后直接出现figure-2。

请问这个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设置或操作的问题,多谢各位。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2007.4版本稳定性好一些,另外,系统的其他软件装多了,稳定性就差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建议换2007.4的,如果是2007.4的话,就导出asc文件,再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回去

楼主:
好,我的版本是这个,应该是两位所说的版本吧。

楼主:
我今天来开另外一个pcb布差分又好了。

网友:
你是的2007SP1,BUG最多的一个版本

楼主:
啊,悲剧,不过公司都用这版本,我自己也不好弄个不同的版本。

网友: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pads中netlist是有由pin pairs的集合,router没有自动捕捉最近的net,所以如果没有相对应的pin pairs,那么在router中就会出现类似的这种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你之前的工作可能全部白搭了,这个文件再也打不开了。
方法:你可以在eco中添加pin pairs,在router中在重新布线。

网友(2011-10-13):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版本,走差分时总是走不动呀,系统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