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对差分走线之间加一个100欧姆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21):
在一对差分走线之间加一个100欧姆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差分对间没有见到过加100R的电阻的哦,只有PF级的电容的。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
    阻抗匹配,消除差模干扰

网友:
    "100欧姆的电容"有这种叫法吗?

网友:
    只有LVDS差分信号才能在线间接1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楚,要不跨接100 ohm电阻进行端接,要不串联100 nF电容用于交流耦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
    差分对间加100R的电阻进行阻抗匹配,消除差模干扰!

网友(2010-09-30):
    一般是阻抗匹配的,还可以消除信号发射叠加引起的上冲下冲振铃等现象!

网友:
    楼上正解,具体原理可以查看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性分析中的最后一章。

网友:
    DDRII时钟线,一般为什么是加150R?

网友(2011-05-06):
    如果是电容就是共模滤波,如果是电阻就是阻抗匹配。基本都是安装于端节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