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难用!

楼主(2010-08-21):
公司新项目要用EE2007. DxDesigner太难用。
orcad的capture,和mentor DA. capture差

网友:
习惯就好了,呵呵,其实有些方案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说说那些地方不好用?

网友:
    不要抱有成见,习惯了就好。

网友:
    呵呵,你把Mentor提供的第一个文档做一遍。
如果说没有orcad好看我比较同意,但是如果说没有其他几个好用,坚决不同意。

网友:
    各位朋友,我是一个新手,想学习Dxdesigner.但是有个问题我进不了介面,新建一个设计项目后没有PAS选项.只有Default,请问是我安装问题还是什么呢?请各位指点下谢谢主!!!

网友:
    安装PADS 9.2以后,模板里面会有。谢谢

网友:
    COPY 的时候连接关系都变成了新网络,想保持连接关系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5.3 和2007.8 操作相差也太大了。
    orcad 从9.1 到16.3 一样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setting最后一项里面找,具体名字忘了,有个选项可以设置拷贝时使用相同网络名

网友:
    viewlogic的东西还是挺有特色的,很多技术都有专利的。
比如你可以吧一个hdl文件拖到原理图,直接会变成symbol

网友:
    那位大侠能提供一份中文的教程吗,感激

网友:
    dxd功能很强大,唯一不适应的是拉线的时候要一直按着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样改。

网友:
    对着pin单击鼠标右键,仅限于p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改完库里的SYMBOL后,更新原理图中的元件,周围有红框,说明更新不了,关闭后重启DX然后再更新,ok!这算是BUG吧!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bug,有时候可以更新,有时候必须关闭dx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