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一个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制作双层板不加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制作一块双层的两面贴片的线路板,线路板不需要有过空,只要用向外连接的排针把两面的线路连起来即可,因为新学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软件,现在不知道怎样设置才能没有过孔,因此请明白的高手教我一下,在此不胜感激,多谢!!!

网友:
这个问题手动布线,不放不就没有了吗?难道你要热转印吗?有过孔又能影响什么呢?如果器件过多,相信没法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用protel的低版本手工布线是可以布好的,但是现在从原理图中转换到pcb中的时候,它的预拉线就已经是带过孔的了,这样根本没有法直观的看到元件之间的连接情况,应该怎样放置,一点也不比我用低版本的省事,呵呵,我现在需要的是它的预拉线能不带过孔的,都直接跟输出的排针相连就行,这样我就能根据预拉线来放置元件了,呵呵。以前排板都是自己放件,自己连线,对新的用法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吴鸣

但是现在从原理图中转换到pcb中的时候,它的预拉线就已经是带过孔的了 ...
引用 网友B:

从未看见!99se也用过,没向你说的那样。再说老版本和新版本在自动布局和布线上没看出有多大改进。从来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