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分割实例---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0-08-22):
地分割实例---请高手分析
先进行系统分明:该产品为GPS接收模块,其中有RF信号,频率1.5G,接收灵敏度-15dBm,对噪声很敏感。所以要处理好噪声干扰。电源为一LDO,数据部分为ARM7,频率不算高,50M左右。

第一幅图:GPS不分割.JPG :为RF地与电源地不分割的情况,我偏向于这种,地平面的完整性最好。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数据部分(Power GND)对RF信号的干扰,主要是通过地噪声进行干扰。

第二幅图:分割地1.JPG:其中的一种分割方案,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在TOP层进行RFGND,数字GND,第二层为地,未作分割,第三层为VDD电源层,未作分割,第四层为GND,未作分割。我以前是这么干的,不过现在想想有一个问题,虽然TOP作了地分割,但是第二层地,第四层都没作分割,那么第一层分割有意义吗?数字部分的噪声还不是会通过第二层和第四的层的地进入RF_GND部分对RF干扰吗?真不知道这样的分割有什么意思。

第三幅,第四幅:GPS地分割2.JPG GPS地分割2——1.JPG,从图上可以看出,每层的地都作了分割,并桥的位置在同一位置,电源层是个完整的。不过有个问题不明白,有人说地噪声会通过电源与地平面进入到地层,这样不还是有问题吗?

想请高手们帮我分析,地应该怎么分割才合理?

GPS地不分割

GPS地不分割

分割地1

分割地1

GPS地分割2

GPS地分割2

GPS地分割2-1

GPS地分割2-1

楼主: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A:
"接收灵敏度-15dBm"接收灵敏度-15dBm,这里是否有误,是否应为-150dBm?

网友:
我先来说下楼主问的问题,理清思路后,再来说说我的观点:

问题:
1.现在确定数字部分和电源部分(pwm)会影响高频RF信号有影响,楼主也知道要通过分割地的方式,通过单点接地或多点接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关键是要怎么分???

2.楼主要在保证地平面完整的情况下,对上面的一系列地做分割,并列出了3种方式,来讨论那种方式最好???

观点:
先来弄清楚一个概念

1.回流路径的概念

(1)信号回流要想从电源层回到地,最近的通道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
(2)要是它同一层的旁边有敷铜为GND,信号会选择GND为回流路径。
信号回流的原则:高速信号永远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

楼主所说的Top层的地,和第二层的地就是上面信号的2种回流路径.但是对于高速的数字信号来说:
信号会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板间电容对于高速信号是通路,而旁边敷铜GND在高速情况下呈感性,阻抗
相对于板间电容来说比较大,所有高速信号一般都是通过相邻层的地平面回流.(不排除会有一小部分低速信号通过旁边敷铜GND回流).

弄清楚了回流信号的路径,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通过设计,让RF信号的地远离这个回流的地,再通磁珠或0ohm电阻,将这2个地连接起来(保证地平面完整).

解决办法:

1.可以确定高速信号是肯定存在的,那先把高速信号的邻近层的地做分割,在合适的地方采取单点或多点接地,
   这样既避免了干扰,又保证了地平面的完整性.

2.对于表层的地.最好也能保证RF的信号的地与数字地的分开.因为高频模拟的RF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他们包地通常是为了
  保护他们不受干扰.所以表层的高速信号包地,往往是EMC方面的要求.

以上的观点,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讲的很透彻啊,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150dBm。 不好意思,笔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shark4685 精彩的解说。

网友:
割地有点迷糊

网友:
看了shark4685版主的解说,有2个地方不明白
一,个人对shark4685所说的回流路径的概念的理解,顶层或底层的高速信号电流直接进入相邻层的地,而不会通过信号所在的层的敷铜进入相邻层的地。那么信号电流直接进入相邻层的地后再流到哪里去呢?对一块pcb来说,电源和地总是在顶层或底层的焊盘上的吧。
1.回流路径的概念
(1)信号回流要想从电源层回到地,最近的通道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
(2)要是它同一层的旁边有敷铜为GND,信号会选择GND为回流路径。
信号回流的原则:高速信号永远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
二,我们通过设计,让RF信号的地远离这个回流的地,再通磁珠或0ohm电阻,将这2个地连接起来(保证地平面完整).
让RF信号的地远离这个回流的地是不是指的POWER GND?

网友:
第一个问题:信号回流到地平面后,会使得地平面引起纹波(纹波是电源的概念,此处想不出个更好的词表达).导致地平面不是稳定在OV,如果模拟数字共地的话,此纹波会通过同样的路径影响模拟信号.至于你说的一定会回流到pad上,不能说你错,只能说在高速情况下,请忘记"地"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RF信号是高频的模拟信号,容易受平面层的影响(包括电源跟地),远离或分开都是解决问题的很好的办法.

网友:
先进行系统分明:该产品为GPS接收模块,其中有RF信号,频率1.5G,接收灵敏度-15dB ...
引用 网友C:

    比较bs问问题贴附件还设阅读权限,只能靠文字来yy你的几幅图的内容。。。。。
你要清楚的是,绝对的排除干扰是不可能的,在高频情况下,除非你设计两块板子或者离的老远老远。
top层分割、下面层不分割,虽然对RF/数字的SSN隔离不是最佳方案,但对整体板子的设计或许是最佳方案,看你的板子了。top层分割已经引导回流的路径沿着分割后的地走了,所以即使下面层不分割,可能也问题不大。就像黄河与长江终究要百川归海,但在国内,他们是隔开了。黄河是黄河,长江是长江

网友:
搬个凳子继续听高手讲解

网友C:
比较bs问问题贴附件还设阅读权限,只能靠文字来yy你的几幅图的内容。。。。。
你要清楚的是,绝 ...
引用 网友D:

    单凭文字你能YY图,看来YY的功底还不错!!估计是经常锻炼出来的!

    阅读权限已经修改!

网友D:
单凭文字你能YY图,看来YY的功底还不错!!估计是经常锻炼出来的!

    阅读权限已经修改!
引用 网友B:

菜鸟一个。从图来看,只分割top层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我觉得应该分析一下干扰从哪里来,是什么性质?通过什么路径,去干扰谁,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分析透了,问题也就也解决了。

网友:
那取两根你认为干扰比较大的两个模块的线,提取下S参数,看下串扰。有buffer模型的加上做时域分析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shark的精彩回复,但是对你回答中的一个理论,在信号层上的敷地相对高速信号为感性,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否根据传输线2D的电磁场分布得出的。

网友:
其实在论坛里的学习资源还是挺多了,有的时候可以多多使用下论坛的搜索功能,
这个问题,Allen版主很早前就详细讲过.
链接如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514&from=recommend_f

借用下如下的文字:

网友:
    TOP 层分割,GND 层不分割,但是从图上看TOP 层的GND 也打了很多的VIA , TOP 层的GND 不是可以通过VIA 与内层的GND 连在一起。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shark4685

   感谢shark的精彩回复,但是对你回答中的一个理论,在信号层上的敷地 ...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法明显没道理。

网友:
    必须学习的帖子

网友:
    楼主可以把layout图发上来,高手提取出来模型,真正仿一仿,应该收获更大!

网友(2010-11-23):
    坐在地上学习

网友:
    对,工程师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思路清晰.遇到问题不迷茫!认真的顺藤摸瓜的去找问题的根源,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网友:
    内层中的地可以不分割,那样保持完整性!其实表面的地你可以用地线带进行隔离的!

楼主(2012-05-25):
引用 网友A:
    "接收灵敏度-15dBm"接收灵敏度-15dBm,这里是否有误,是否应为-150dBm?

    正确,谢谢指出。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先搞清楚原因在哪里,才再想办法排除,不能盲目地去割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