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漆对于晶振的影响

楼主(2010-08-23):
10金币
工业产品 由于要做高低温 交变湿热 产品喷了 三防漆  但是喷了三防漆问题就来了 很多出现 晶振不起振了 25M的比较多 12M的和6M的很少 电路图如下

我想做工业产品的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在网上也找了 说是喷三防漆增加了寄生电容 导致不起振
我的PCB板的时钟输入输出线与地的间隔5MIL 有人建议改大间距
有人建议把22PF电容减少 试了没用 而且测试发现 断开22R电阻 测试晶振引脚 应该是无穷大 但是有测试到电阻是几百Ω的 晶振外壳是接地的
总结是三防漆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怎么改进 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
我看过艾默生的板子 他们的都打了三防漆 也没问题 但是他们20M以上的都是用的有源晶振 而我的是无源的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帮你顶一下。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1-11-04):
喷三防漆并不可怕,虽增加了寄生电容,但不至于不起振;怀疑焊接或晶体质量问题!

网友:
喷三防漆的过程,经历较复杂。喷的不均匀,或漆干的过程会导致焊点剥落或浸入等效应导致虚焊问题。试试补焊一下,或换一片,或换其他厂商的产品。

网友:
这块还真不了解!!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怪事了,坐等高手解决,以前都是听说没喷不起振,为了起振所以喷了

网友(2014-01-14):
坐等高手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2416核心板喷了三防漆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
我公司是做工业通信产品,从实际情况了解,三防漆对晶体影响不大,反而对电源模块有影响,散热效果不好,LZ所说应是晶体质量有关,工业产品产建议使用大品牌的晶体

网友:
三防漆是不是有点像透明的胶水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