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怎样增加电源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在目前的一个项目中有6个FPGA,单独跑任何两个FPGA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跑其中的任何三个就有问题,怀疑是的3.3V和2.5V供电功率不够,所以请教大家怎么增加电流的方法,能不能再焊一块板子只用其中的3.3V和2.5V电源芯片跟目前用的板子的电源并联,从而达到增加电流的目的?比如原来设置的的3.3V是用TPS54616,最大输出电流是6A,两个TPS54616并联之后能不能达到12A的效果?或者大家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2012-06-26):
用独立的POL模块,(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制作电源模块)。这样,你FBGA再多,只需更换电源模块即可,无需整个主板重新设计。
* W* D, H2 y0 x% p3 P不可以简单的把两个DCDC并联,但你可以用多路方式提供更多电流。比如1&2FBGA用电源1,3&4用电源2,5&6用电源3即可。并且在以后生产中,有什么短路现象的,因为三组电源相互独立,检验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