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9.0及后续版本自定义快捷键的方法

楼主(2010-08-23):
以下方法是本人原创,转帖请注明出处:
pads2007,9.0及后续版本自定义快捷键的方法

PADS2005和以前的版本自定义快捷键的方式都是修改Menufile.DAT文件,但PADS2007以后,安装目录不存在Menufile.DAT这个文件,需要通过修改注册表等方法实现。
下面以添加Convert to Arc为例.
方法一:
把如下内容保存成ARC.REG: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9_1\PADS Layout\Workspaces\ENU\Default\Settings\Accelerators\All modes\Shift+A]
"Key"="Shift+A"
"Id"=dword:00000115

这里"Key"是指快捷键。可以更换成你想要的快捷键,但注意不要和系统中原有快捷键重复,会使用注册表的同学可以在上面的注册表路径中查找到已经使用了的快捷键。(可以使用"Shift+字母"这个组合,"Ctrl+字母"基本都已经系统使用了)。这里的"Id"是命令的ID,可以在PADS2005的Menufile.DAT中查找到.附件中提供的PL40Menufile.DAT也可用。
直接双击导入注册表,这个快捷键就可用了.也可依此方法添加其他快捷键.

方法二:
录制宏,内容如下: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Convert to Arc")
保存宏,在Tools->Customize->Macro Files里面添加此宏路径,然后在Keyboard&Mouse里面找到该宏,编辑快捷键,保存.快捷键就可用了.

网友(2010-11-17):
是不是只要比2005版本高的都可以这样操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S2007和PADS9都可以.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1-01-28):
太好了  我的所有快捷键失效终于搞定了   reset all

网友(2011-04-09):
我试过了。没有用啊
特别是圆弧add arc,里面有三个 id.都不知道是哪个有用

网友(2011-06-04):
哈哈,有了快捷键修改办法,终于有信心安装9.3版了。

网友:
十分感谢,解决大难题了

楼主(2011-07-06):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三个ID都试试,另外还要注意查找到的ID是十进制的,而在注册表中是十六进制的表示的,所以要转换,用系统自带的计算器转换下就可以了。另外还要注意,当你使用快捷键时,输入法的状态应该是小写字母,以你所说的ADD ARC为例,从DAT文件查找到的是304,换成十六进制是130,我的PADS版本是9.0(“PADS9_0”这里要改成你现用的软件版本)。所以注册表中内容应该下面这样的,我已经实验了可以用。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9_0\PADS Layout\Workspaces\ENU\Default\Settings\Accelerators\All modes\Shift+A]
"Key"="Shift+A"
"Id"=dword:00000130

网友(2011-08-15):
正在找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11-09-15):
谢谢 正是需要啊

网友:
请问:我怎么下载不 了啊

网友C(2011-11-04):
    老大,想问下,我的是9.3,我怎么查找我的功能ID?

楼主(2011-12-22):
引用 网友C:
老大,想问下,我的是9.3,我怎么查找我的功能ID?

请看说明文档,可以用我附件中提供的DAT文件。

网友:
    不会修改注册表,也不会录制宏,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貌似在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中也可以修改快捷键,俺就是在这里增加、修改的

网友(2012-01-22):
    学习提高效率!

网友(2012-07-28):
    谢谢!不过录制宏的方法哪位能详细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