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长距离传输会产生干绕吗

楼主(2010-08-23):
在测试时,短距离没有关系,长的话当音视频同时传时,会有雪花点,在传输过程中是原始信号

网友:
DVI能传6~8M
HDMI传很远
VGA非常容易受扰

要看传啥信号了,重点是线材是否为相关标准屏蔽的高档货了
-------
你可以把音频线跳开并双端接地,然后看看视频有无影响啊

楼主:
我的 载体是铜镯电揽 加了匹配电阻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