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WIN7下按装过ALLEGRO?

楼主(2010-08-23):
WIN7己经出来好久了,想用WIN7但allegro在WIN7上总是无法按装,有那位高手装成功过,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安装没有特别和32位系统一样

楼主:
就是说和大XP下是一样的?

网友:
安装过程和xp一样,不过还需设置下启动程序,参见附件。不过在启动allegro之前,必须先运行附件中的文件。 Flexlm_Start.rar (189 Bytes, 下载次数: 207)

网友:
win7 32與xp一樣

网友:
15.5的我装了,15.7的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等会试装一下看行不?不过还是不敢太大希望!

网友:
15.7不行,但是16.3 OK,我的系统WIN7 HOME.CORE I3,MEMORY 2G.

网友:
15.51没有问题,和XP系统一样的

网友:
16.3稳定运行N久,舒适、惬意

网友:
15.7可以的

网友:
需要关闭UAC,

我之前没有关闭,结果安装好之后不能导出allegro网表。最后关掉uac重新安装了才行

网友:
UAC?何处?15.7我没有安装成功,无法启动,16.3装了当时能用,后面第二次就ORcad不能用了,但PCB Edit能用,纠结中。

网友:
我装了好多遍了,先是OrCAD没有cis configuration选项,之后用几次后就莫名奇妙启动不了了。重装了多次后还发现,没法生成netlist,反正都是orcad出问题,倒霉事我都赶上了!!!!

网友:
到现在还不能用呢,但是又不忍心换回XP的系统,那是相当的纠结!

网友:
16.3装了,运行一个礼拜还好

网友:
我的pcb editor走线看不到啊,并且鼠标放在symbol上怎么该symbol不高亮呢?也不能移动symbol。
郁闷啊,是我的安装有问题还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望高手给予答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nd面板选中相应的项了吗?

网友:
我的 win 7 64位的安装OK

网友:
16.2
用win32才行,64的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硬件配置不过关吧可能,走线显示太慢了,我关了OpenGL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11-01-05):
与xp一样

网友:
   win7旗舰版本下安装过16.3,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就是按照这个说明安装的。。。

网友:
16.3在WIN7下运行得很好啊!

网友:
我也安装了,可以用的,只不过OPEN GL不能用

网友:
我的是WIN7 64位的,装了16.3特别稳定,只是用OPEN GL时候 大十字鼠标闪烁的让人不能工作

网友:
这个才能安装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怎么解决

网友:
win7 64位机上安不上去呀~~~提示不兼容的64位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