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DDR2 SDRAM 怎么实现CLK等长并差分?

楼主(2010-08-23):
2片DDR2 SDRAM 怎么实现CLK等长并差分?

网友:
首要考虑等长 再考虑等距

网友(2011-03-26):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2片就不知道,那4片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并联的话,我的做法是先从DSP或FPGA走线出来,走线到两芯片中间区域,然后两片之间画线,在这段先得中间打过孔再与刚才的线相连,这样保证了从DSP出来的线到两片DDR2的线等长;在布线之前先设置成差分对,这样在布线时按差分对布线即可。

网友:
    4片的我没做过,请有过经验的人讲一下吧,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