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结果分析

楼主(2010-08-23):
    在提取拓扑结构,生成波形后,遇到如下问题。希望高手们指点下,呵。
    1.如果芯片的datasheet的低电平最低为-500mv,则overshootlow是否可以超过-500mv,超过500mv是否会引起芯片的逻辑混乱?若不能,是typical模式下不能,还是fast模式下?
    2.对于NoiseMargin的取值,一般多大就满足要求?还是得满足与Vil,Vih之间的比例关系?
    谢谢大家!

网友:
1.overshoot过大对逻辑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是会影响IC的可靠度,尤其长期在这种状态使用。所以一般datasheet都会注明如此字样:Exposure to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conditions for extended periods may affect reliability.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应该采取termination减小overshoot以达到要求。
2.原则上noise margin大于0就可以了,当然根据IC具体要求或者自己的需要,可以设定一个最小的正值以保证足够的margin。

楼主:
那我明白了,呵,太谢谢您了,这么早就帮我把问题解决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