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里要开孔,直接在封装的drill draw里画图形就可以了吧?为何我的这个就不行了呢?

楼主(2010-08-23):
记得以前都是这么干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之前用的是2005 SP2
现在用的是9.2
难道改掉了???

楼主:
原因好像找到了,是这个原因吗?看样应该是了:

可为何会这样呢,搞不懂PADS的层概念,真复杂,这似乎可以解释2005可以而9.2不可以了,因为9.2在这个颜色矩阵表中的最右边增加了两列:TOP、BOTTOM

现在应该怎么设置?可以在钻孔层生成这些开槽呢?

网友:
做成开槽孔的管脚不就行了,简单明了。

楼主:
不是啦,是“管脚间”开槽!
何况,碰到需要开孔的元件咋办?比如一些带定位孔的轻触按钮,像12*12的一般都带定位孔呢

楼主:
上一个板子是把开槽做成了禁止布线区,然后出光绘时加载的是keepout
这次觉得这样不太合理,禁止布线与开槽应该分别对待,就画了drill draw,可是怎么办呢?

网友:
那就用board outline and cutout 这个按钮来做,出光绘时附带一个加工说明就行了。

楼主:
但是做封装的时候没有board outline and cutout 啊
最好是做到封装里,比如一些带定位孔的器件须放到封装里的

网友:
回复8楼
使用4楼的方法,做pcb decale的时候将安装孔和管脚一样做,但在做part的时候注意将这些管脚设成unused pin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一支镜头的距离 兄
都不好意思屡次打扰啦
这样弄...感觉...如果是异形的开孔怎么办?比如椭圆的或者梯形的等不规则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