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要不要开钢网?

楼主(2010-08-23):
    开钢网的话会不会将MARK点也刷上锡膏,进而影响贴片机对MARK点的识别呢?
    谢谢!

网友:
    MARK点半刻,供识别

网友(2010-11-18):
    Mark点不开钢网,开soldermask就好了。

网友:
    mark点采用半蚀刻的方法;所谓半蚀刻就是不打穿。

网友:
    可以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highlight-mark.html

网友(2011-01-25):
    谢谢!各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