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组信号线需要走在一起

楼主(2010-08-23):
不仅仅是DDR,PCIE等,很多都要求同一组线走在同一层,而且中间不允许穿线,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望知道的人指点下@~@
谢个先

网友:
同一个lane的信号走在同一层,是考虑到因为叠层结构所引起的不同层的不同传输速率,而一个lane内的信号之间一般对时序要求较高。另外由于不同lane在IC工作时的不同状态,也有crosstalk等方面的考虑。

网友:
学习了,原来如此啊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