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器件库更新问题询问

楼主(2010-08-24):
在原理图已经画好的情况下, 后来【网络库】中有些symbol更新了,是否重新打开原理图,这些symbol也会自动更新?

还是需要做个symbol check之类的操作,进行一下对比。

软件:orcad15.7

symbol:调用网络库

网友:
不会的,原理图中调用过的库都在design cashe文件中保留,如果更新原理图库,必须在design cashe中选择update cashe,才能把原理图中的元件更新

楼主:
我感觉是在part manger中选择update all the parts states

网友(2013-12-10):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在part manger中选择update all the parts states

在part manger中选择update all the parts states,只能同步您的CIS数据库。不能更新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