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 连接器

楼主(2010-08-24):
1. 创意电子,11.3Gbps SerDes 使用Southwest 的SMA,

2. FCI Airmax测试夹具

3. FCI Airmax 采用Johnson SMA P/N: 142-0711-201

Johnson SMA 安装方式

4. 冷压,扣锁的SMA

5. 半刚性SMA

你还知道哪些,欢迎贴图。

网友:
我来贴一张总图,余下的事情交给stupid

楼主:
我来贴一张总图,余下的事情交给stupid
引用 网友A:

   giga,就是不一般,不过最常用的还是SMA。与SMA兼容的有3.5mm,2.92mm。

HP确实牛,扩展了N 型的频率范围到18GHz,并先后发明了2.4,1.85,1mm连接器。Amphenol也不错,先后发明了TNC,APC-7,而且APC-7在18GHz以下的频段内拥有最低的VSWR,一般不超过1.2;Wiltron(今Anritsu)也先后发明了K,V接头。

网友:
在10G时代,SMA没有问题。但在即将到来的25G时代,SMA的性能瓶颈凸现,GPO/SMP会成为主角。

楼主:
昨天在测试一SMA线缆的时候,发现接头拧松和拧紧,阻抗表现很不一样,浅蓝色为松,深蓝色为紧,谁解释一下。

网友:
继续贴,部分连接器有对应的标准,多数是美军标。

网友(2011-06-12):
楼主有关于SMA连接器焊接方面的资料吗

如何降低焊接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呢

网友B(2012-08-28):
引用 楼主:
昨天在测试一SMA线缆的时候,发现接头拧松和拧紧,阻抗表现很不一样,浅蓝色为松,深蓝色为紧,谁解释一下。 ...

今天一老外来公司推10G PPG+ED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都会用一个小扳手将SMA接头拧紧。
我们自己平时测试时,都是用手直接拧上。
是否拧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一老外来公司推10G PPG+ED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都会用一个小扳手将SMA接头拧紧。
我们自己平时测试时, ...

这么说,对于比较柔软的线,手拧就能拧紧。

但是对于一些铠装或比较硬的线,手是拧不紧的,因为这种线有很强的矫顽力。就算你感觉用手拧紧啦,也会慢慢变松,这时对测试就有影响。至于影响有多大取决于SMA 公母头之间参考面和芯线的接触。

对于非常精密和高频的测试来说,扭矩扳手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可以在比较简单的条件下达到可靠连接的保证。有条件的话还应该用深度尺检测一下连接器参考面的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对于比较柔软的线,手拧就能拧紧。

但是对于一些铠装或比较硬的线,手是拧不紧的,因为这种线 ...

参考面和芯线的接触深度有标准可查,但不同厂家在制作公母头时会存在差异,不同的连接深度自然造成阻抗的变化;另扭力扳手属于需校准的工具,原来大家基本都使用Agilent的黄金扳手,但现在市面上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价格便宜很多的扭力扳手,个人使用过至少两家,和Agilent的相比,虽然扭力标称一样,但实际应该还是有差距的。如Stupid所讲,半钢线缆之类的最好还是使用扭力扳手,不然差别太大了,如果有条件,我们之前的做法是在测试前使用将线缆和治具连接好,使用TDR或网分先对链路阻抗进行确认,然后在测试,可尽量减小因连接而对测试结果造成的影响

网友(2016-03-07):
如果要做几片pcb板来测试走线损耗,用哪个型号的sma接头会比较方便和准确?

网友(2020-03-16):
引用 楼主:
昨天在测试一SMA线缆的时候,发现接头拧松和拧紧,阻抗表现很不一样,浅蓝色为松,深蓝色为紧,谁解释一下。

这个网分阻抗模式怎么进入啊,求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