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原理图输出

楼主(2010-08-24):
现在有个问题,pads Logic的原图如何转换成protel的格式?
因为我要写文档,需要copy  PADS Logic中的原理图,但是直接Copy的原理图不能粘贴到WORD或Visio中,所以我想先把原理图转换成Protel的格式,这样就可以把原理图贴到WORD中了,哪位大侠有办法,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帮顶!
你看看AD系列能不能打开logic原理图。

网友:
转出pdf文档是否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啊?
  file->Create PDF

  再在PDF中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直接截图的话在PDAS里就可以,但是不能重新编辑。像PROTEL或AD就可以直接把原理图放在VISIO里编辑,很方便做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可以了   我把原理图转成AD的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