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中封装改变,板子的PART怎么升级到新封装?

楼主(2010-08-24):
各位知道怎么解决的此问题的朋友,进来帮帮我吧,我的板子上的PCIe的座子的封装有点问题,考虑日后还要用,就在自建的库中改了封装,
但不知道,画好的板子怎么来更新到库中的新封装,我想pads菜单TOOL的Updata from library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吧,但想不到操作蛮复杂,
没能操作成功,希望各位好心的朋友来帮我啊,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候,顶贴中……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不能这样操作啊?

网友:
一般来说不至于太复杂啊!多试试。
最笨也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原理图中将它删除,更新pcb,就没有了,然后在原理图里加上,再更新,应该好了。
这个办法工作量大,但不会出错。

网友:
在PCB中选中需更新的元件,右键—>Edit Decal, 进入元件编辑窗口,
点击Open decal 打开库中最新的封装,OK, 现在退出元件编辑器。
在弹出窗口中点All,  看看是不是已更新为最新的封装了。

网友:
我就是用5楼的方法,没问题的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