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问题,form中浮点数显示问题

楼主(2010-08-24):
在未知精度情况下,怎样在form中显示如:13781.8800000000 省略成:13781.88,即省略后面的0

网友:
"%0.2f"

楼主:
上面只是举个例子,如果不知道精度的情况呢?

网友:
试试看%L

楼主:
回复 网友A:

    %L只有数据是list情况才可以用吧!

网友:
如果知道是浮点数,不管有几位,都可以用“%0.2f”,2表示。00,若不足会不起,若多会四舍五入,若是整型,需要将整型转换一下,

网友:
www.eda365.com有,去查吧

网友:
”www-pcb-skill中有去查吧“

网友:
不好意思,是这里""""www-pcbski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