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板(有经验的师傅请进入帮个忙)

楼主(2010-08-24):
内容图片已作了详细描述主要是内电层有没有短路 疑惑!在此先谢谢了!
图片里有文字注明的是不是对VCC短路了呢(用负片做的)

图片里有文字注明的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呢(用负片做的)

网友:
如果负片不熟,何不直接用正片呢?

楼主:
前辈只是给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安的思路而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kuan

网友:
你不知道负片是什么,还是用正片。
正片就像你在顶层底层走线,顶层底层什么也没有,你画一条线就是一条走线,铜线。
负片,就是整个层上多是铜皮,你在上面画了条线,就是把铜掏空了,过孔通过就是把这个铜皮打了了孔出来。
不会用就用层,覆铜就是了
jimmy  的红外图片貌似是我以前发的。

网友(2010-10-08):
还是没有明白负片是什么,,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没有短路,是有隔离盘的,只不过因为焊盘环宽大于隔离盘,所以没有显示出来而已。如果你还是无法信任的话,可以生成GERBER,导入到CAM350或者GENESIS中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片是跟正片相对的,以上图为例,无图区域在生产出来之后就是铜皮,而在有图区域生产出来之后就是基材

楼主:
说的极对这位仁兄,后辈们应该向上楼的多多学习

网友:
我都是用正片的 只是出来的PCB文件比较大 不熟负片的还是用正片比较好点

网友:
6楼应该说得没错,你可以把焊盘尺寸设置成和孔径一样大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