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功率电源芯片,输出电流达3A

楼主(2010-08-24):
    现在要控制直流电机,输入电压是36V,输出电压也是36V,输出电流达3A,
LM317输出电流只有1.5A,
有没有大一些的芯片?

网友:
    你本来就有36V,直接用啊,那不用芯片就可以啊,

网友:
    去国外几个做电源牛的公司网站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将36V的电源隔离一下啊,否则,电机出故障了,影响总线电源

网友:
    上凌特或美信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
    去TI ,MAXIM , INTERSIL 的网站上找一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电感或磁珠隔离一下 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