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entorEE2007.7版本的多人同时操作功能

楼主(2010-08-24):
mentorEE2007.7 为什么不能多人布线,完全共享后,只能一个人打开,其它人打开老报一堆的错误!
它的,Xtreme Design 是不是和ee2005用的时候操作步骤不一样,谢谢

网友:
过程一样,看样子是设置问题

网友:
和2005的有区别,需要先在DxDesigner中的Settings中设置Enable concurrent design。

网友:
可能是设置问题,你的iCDB服务管理中可能设置的是单用户模式。改一下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DxDesigner中的Settings中设置Enable concurrent design。这一项好像怎么也找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DB服务管理,怎么打开呀,

新手

网友:
DxDesigner中的Settings中设置Enable concurrent design。这一项好像怎么也找不到呀
引用 楼主:

网友:
yth0老师欢迎你的到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开始->Mentor Graphics SDD->System Tools->iCDB Server Manag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新手,再多问一个,server name 这一项应该填什么?随便填吗?

网友:
回复  yth0

    小弟新手,再多问一个,server name 这一项应该填什么?随便填吗?
引用 楼主:

不能随便填,应该添上启动server的那台计算机的名称(在系统属性-》计算机名页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问题,现在问题老报, CDB Opening failed:project database is inconsisitent.    it hans been manually copyied while the icdb server was running 怎么解决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两个人使用时你是否将你的整个工程文件完全共享给对方?

网友:
和2005的有区别,需要先在DxDesigner中的Settings中设置Enable concurrent design。
引用 网友B:

欢迎你的到来,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原先以为只有netlist才能多人画原理图,原来cdb同样可以(也对,cdb才是主推的流程,没理由netlist可以cdb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要拷贝板子还是?如果是拷贝那就关闭板子再拷  。7不支持打开的时候拷贝ICDB文件

网友:
协同前确认ICDB设置正确,确认文件被共享修改,基本就没错了  。另外.7版本的建协同好像要装一个补丁   也去确认一下要进协同的每一个人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