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在ad里面进行分段等长!!!急等高手请教!!!

楼主(2010-08-24):
例如:电阻R1分别到,SDRAM,BGA的长度等长,多年寻找,未得解决。请求高手解决,或指点方法,小弟在此多谢了。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挺麻烦的

网友(2010-10-21):
我也是这样做的
做好了再贴线

网友:
之前有讨论过了!!!

网友:
留意一下

网友:
AD貌似设置pin 2 pin也都还不可以

网友:
关注,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22-10-24):
    可以试试from-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