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I前仿真switching frequency的设置

楼主(2010-08-24):
在前仿真阶段,对PCI总线拓扑结构进行仿真时,为什么数据线信号的switching frequency只设为时钟线频率的1/4,即如果时钟频率为66MHZ,则AD线的switching frequency设为16.5MHZ.恳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大家,呵!

网友:
这个1/4从何而来?通常的PCI clock是上升沿触发,所以data的max frequency应该是1/2。可以仔细研究下你们所用的这个IC的datasheet,看看时序究竟是怎样的以确定你的频率。

楼主:
我们部门以前请人做过PCI总线的前仿真,当时提供的PCI总线频率是33MHZ的,后来板子做的是66MHZ的,所以看以前的文档里的switching frequency里设的是16.5MHZ的。按您说的,再看了下IC的datasheet,然后向主管确认下,才知道原因。呵,还是沟通不到位造成的。
多谢您了,wakino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