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EE2007.9 Librarian Flow Manager 启动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25):
我的EE2007.9安装在D:盘,如下

运行Librarian Flow Manager 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

期待高手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重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另一台电脑上装了7.7也有此问题的出现,会不会是跟Crack有关呢?

网友:
    安装路径不能有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我下午重新安装了一下,全部安软件的默认条件装的,虽然没有出现路径不对的提示框,但是出现了“Error: DMSLibrarian needs DBEDIR set to a valid DMS。。。”的错误,纠结啊。不知道不用“Librarian Flow Manager”,“DMS Librarian“和”Update Production Library Cache Wizard”三个组件能否满足个人级的PCB layout工作,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因为你没有mentor d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答案,貌似是这个原因,那么不要dms组件是否影响PCB layout呢?

网友:
    dms 是一套给企业用的库管理系统,你需要吗?

网友:
    要用dms还要用oracle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还要会配置数据库服务器,因为你的dms liberary需要一个配置文件来连接主服务器,配置非常麻烦,而且要会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