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 16.3 在windows 7下安装 hotfix14后Capture无法启动

楼主(2010-08-25):
SPB 16.3 在windows 7下安装 hotfix14后Capture无法启动,破解不了啊!
启动capture CIS,提示无法定位 orDB_DLL.dll,COPY到system32目录下也一样;
而且启动allegro ,还是显示的是hotfix011的补丁

网友:
hotfix14?网上好像没看到的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79-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沒有update成功,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关闭,试一试!

网友:
提示无法定位动态链接库一般都是环境变量PATH值的先后问题

网友:
回复  steven.ning
引用 网友B:

  谢谢。  等我下了装一下看看,按已往的经验,可先删除软件,再重新装软件,再装补丁,再破解,我每次装补丁都是如此操作的。

网友:
将 X:\Cadence\SPB_16.3\tools\bin下的orDB_DLL.dll
复制到X:\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

网友:
刚才装了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windows 7 下吗?我试了所有方法了,包括以上的方法,都不行!
另外,我用的是shooters的Cr@ck!

网友:
回复  steven.ning

 是在windows 7 下吗?我试了所有方法了,包括以上的方法,都不行!
另外, ...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看错了,我是在XP下装的。WIN7上我装上SPB16。3后显示慢就改回XP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在windows 7 的64为系统下,能用16.3吗?能破解成功吗?

网友:
无奈啊,一模一样的问题,之后也是卸载干净后再从新安装,郁闷,我是按照楼上大仙的说法,关了两个进程,是不是还有别的进程需要关?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清理一下注册表,搜索16.3,手工删除cadence相关的,才搞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用户控制台也关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清理一下注册表,搜索16.3,手工删除cadence相关的,才搞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
引用 网友C:

    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是那些注册表键值要删除

网友:
具体哪些键值管用,我也没弄清楚,反正搜索关键词是:16.3,搜索到的只要是和cadence相关的都删除了。瞎猫碰见死耗子吧,因为着急用软件,没时间细细研究了。

网友:
先安装软件---》安装补丁--》最后破解。
OK.
我在WIN7 64系统上安装成功。

注意一定要关掉360之类的杀毒软件,否则会有一些小问题。 我试了N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