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计复用

楼主(2010-08-25):
PADS设计复用.pdf (134.07 KB, 下载次数: 114)

网友(2016-03-16):
都是在百度里COPY来骗威望的,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请帮忙回答下,导入设计复用时显示下表,怎么解决?
=============================================================
添加复用报告 -- Wed Mar 16 16:25:34 2016

=============================================================
设计文件: RMH0915
复用文件: dd.reu
复用日期: Wed Mar 16 16:25:23 2016

=============Checking reuse/design compatibility=============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8)
   设计中的层 7-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9)
   设计中的层 8-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10)
   设计中的层 9-1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1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11)
   设计中的层 10-1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1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1-12)
   设计中的层 11-1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1-1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2-13)
   设计中的层 12-1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2-1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14)
   设计中的层 13-1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1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15)
   设计中的层 14-1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1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16)
   设计中的层 15-1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1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17)
   设计中的层 16-1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1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18)
   设计中的层 17-1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1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19)
   设计中的层 18-1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1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20)
   设计中的层 19-2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2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21)
   设计中的层 20-2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2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22)
   设计中的层 21-2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2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23)
   设计中的层 22-2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2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24)
   设计中的层 23-2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2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25)
   设计中的层 24-2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2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5-26)
   设计中的层 25-2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5-2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6-27)
   设计中的层 26-2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6-2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7-28)
   设计中的层 27-2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7-2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8-29)
   设计中的层 28-2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8-2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9-30)
   设计中的层 29-3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9-3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0-31)
   设计中的层 30-3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0-3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1-32)
   设计中的层 31-3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1-3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2-33)
   设计中的层 32-3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2-3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3-34)
   设计中的层 33-3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3-3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4-35)
   设计中的层 34-3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4-3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5-36)
   设计中的层 35-3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5-3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6-37)
   设计中的层 36-3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6-3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7-38)
   设计中的层 37-3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7-3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8-39)
   设计中的层 38-3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8-3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39-40)
   设计中的层 39-4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39-4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0-41)
   设计中的层 40-4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0-4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1-42)
   设计中的层 41-4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1-4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2-43)
   设计中的层 42-4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2-4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3-44)
   设计中的层 43-4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3-4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4-45)
   设计中的层 44-4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4-4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5-46)
   设计中的层 45-4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5-4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6-47)
   设计中的层 46-4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6-4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7-48)
   设计中的层 47-4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7-4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8-49)
   设计中的层 48-4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8-4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49-50)
   设计中的层 49-5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49-5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0-51)
   设计中的层 50-5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0-5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1-52)
   设计中的层 51-5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1-5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2-53)
   设计中的层 52-5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2-5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3-54)
   设计中的层 53-5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3-5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4-55)
   设计中的层 54-5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4-5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5-56)
   设计中的层 55-5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5-5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6-57)
   设计中的层 56-5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6-5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7-58)
   设计中的层 57-5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7-5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8-59)
   设计中的层 58-5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8-5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59-60)
   设计中的层 59-6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59-6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0-61)
   设计中的层 60-6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0-6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1-62)
   设计中的层 61-6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1-6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2-63)
   设计中的层 62-6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2-6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3-64)
   设计中的层 63-6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3-6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4-65)
   设计中的层 64-6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4-6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5-66)
   设计中的层 65-6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5-6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6-67)
   设计中的层 66-6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6-6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7-68)
   设计中的层 67-6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7-6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8-69)
   设计中的层 68-6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8-6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69-70)
   设计中的层 69-7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69-7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0-71)
   设计中的层 70-7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0-7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1-72)
   设计中的层 71-7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1-7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2-73)
   设计中的层 72-7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2-7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3-74)
   设计中的层 73-7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3-7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4-75)
   设计中的层 74-7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4-7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5-76)
   设计中的层 75-7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5-7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6-77)
   设计中的层 76-7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6-7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7-78)
   设计中的层 77-7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7-7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8-79)
   设计中的层 78-7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8-7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79-80)
   设计中的层 79-8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79-8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0-81)
   设计中的层 80-8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0-8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1-82)
   设计中的层 81-8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1-8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2-83)
   设计中的层 82-8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2-8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3-84)
   设计中的层 83-8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3-8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4-85)
   设计中的层 84-8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4-8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5-86)
   设计中的层 85-8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5-8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6-87)
   设计中的层 86-8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6-8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7-88)
   设计中的层 87-8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7-8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8-89)
   设计中的层 88-8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8-8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89-90)
   设计中的层 89-9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89-9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0-91)
   设计中的层 90-9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0-9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1-92)
   设计中的层 91-9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1-9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2-93)
   设计中的层 92-9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2-9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3-94)
   设计中的层 93-9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3-9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4-95)
   设计中的层 94-9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4-9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5-96)
   设计中的层 95-9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5-9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6-97)
   设计中的层 96-9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6-9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7-98)
   设计中的层 97-9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7-9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8-99)
   设计中的层 98-9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8-9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99-100)
   设计中的层 99-10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99-10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0-101)
   设计中的层 100-10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0-10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1-102)
   设计中的层 101-10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1-10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2-103)
   设计中的层 102-10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2-10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3-104)
   设计中的层 103-10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3-10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4-105)
   设计中的层 104-10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4-10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5-106)
   设计中的层 105-10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5-10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06-107)
   设计中的层 106-10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06-10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1-132)
   设计中的层 131-13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1-13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2-133)
   设计中的层 132-13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2-13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3-134)
   设计中的层 133-13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3-13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4-135)
   设计中的层 134-13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4-13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5-136)
   设计中的层 135-13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5-13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6-137)
   设计中的层 136-13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6-13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7-138)
   设计中的层 137-13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7-13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8-139)
   设计中的层 138-13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8-13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39-140)
   设计中的层 139-14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39-14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0-141)
   设计中的层 140-14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0-14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1-142)
   设计中的层 141-14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1-14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2-143)
   设计中的层 142-14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2-14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3-144)
   设计中的层 143-14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3-14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4-145)
   设计中的层 144-14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4-14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5-146)
   设计中的层 145-14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5-14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6-147)
   设计中的层 146-14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6-14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7-148)
   设计中的层 147-14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7-14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8-149)
   设计中的层 148-14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8-14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49-150)
   设计中的层 149-15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49-15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0-151)
   设计中的层 150-15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0-15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1-152)
   设计中的层 151-15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1-15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2-153)
   设计中的层 152-15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2-15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3-154)
   设计中的层 153-15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3-15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4-155)
   设计中的层 154-15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4-15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5-156)
   设计中的层 155-15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5-15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6-157)
   设计中的层 156-15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6-15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7-158)
   设计中的层 157-15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7-15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8-159)
   设计中的层 158-15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8-15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59-160)
   设计中的层 159-16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59-16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0-161)
   设计中的层 160-16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0-16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1-162)
   设计中的层 161-16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1-16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2-163)
   设计中的层 162-16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2-16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3-164)
   设计中的层 163-16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3-16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4-165)
   设计中的层 164-16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4-16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5-166)
   设计中的层 165-16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5-16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6-167)
   设计中的层 166-16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6-16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7-168)
   设计中的层 167-16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7-16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8-169)
   设计中的层 168-16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8-16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69-170)
   设计中的层 169-17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69-17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0-171)
   设计中的层 170-17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0-17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1-172)
   设计中的层 171-17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1-17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2-173)
   设计中的层 172-17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2-17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3-174)
   设计中的层 173-17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3-17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4-175)
   设计中的层 174-17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4-17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5-176)
   设计中的层 175-17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5-17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6-177)
   设计中的层 176-17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6-17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7-178)
   设计中的层 177-17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7-17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8-179)
   设计中的层 178-17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8-17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79-180)
   设计中的层 179-18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79-18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0-181)
   设计中的层 180-18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0-18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1-182)
   设计中的层 181-18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1-18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2-183)
   设计中的层 182-18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2-18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3-184)
   设计中的层 183-18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3-18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4-185)
   设计中的层 184-18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4-18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5-186)
   设计中的层 185-18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5-18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6-187)
   设计中的层 186-18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6-18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7-188)
   设计中的层 187-18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7-18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8-189)
   设计中的层 188-18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8-18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89-190)
   设计中的层 189-19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89-19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0-191)
   设计中的层 190-19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0-19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1-192)
   设计中的层 191-19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1-19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2-193)
   设计中的层 192-19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2-19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3-194)
   设计中的层 193-19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3-19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4-195)
   设计中的层 194-19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4-19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5-196)
   设计中的层 195-19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5-19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6-197)
   设计中的层 196-19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6-19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7-198)
   设计中的层 197-19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7-19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8-199)
   设计中的层 198-19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8-19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199-200)
   设计中的层 199-20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199-20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0-201)
   设计中的层 200-20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0-20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1-202)
   设计中的层 201-20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1-20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2-203)
   设计中的层 202-20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2-20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3-204)
   设计中的层 203-20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3-20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4-205)
   设计中的层 204-20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4-20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5-206)
   设计中的层 205-20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5-20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6-207)
   设计中的层 206-20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6-20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7-208)
   设计中的层 207-20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7-20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8-209)
   设计中的层 208-20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8-20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09-210)
   设计中的层 209-21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09-21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0-211)
   设计中的层 210-21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0-21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1-212)
   设计中的层 211-21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1-21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2-213)
   设计中的层 212-21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2-21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3-214)
   设计中的层 213-21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3-21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4-215)
   设计中的层 214-21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4-21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5-216)
   设计中的层 215-21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5-21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6-217)
   设计中的层 216-21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6-21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7-218)
   设计中的层 217-21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7-21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8-219)
   设计中的层 218-21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8-21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19-220)
   设计中的层 219-22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19-22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0-221)
   设计中的层 220-22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0-22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1-222)
   设计中的层 221-22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1-22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2-223)
   设计中的层 222-22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2-22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3-224)
   设计中的层 223-22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3-22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4-225)
   设计中的层 224-22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4-22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5-226)
   设计中的层 225-22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5-22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6-227)
   设计中的层 226-22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6-22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7-228)
   设计中的层 227-22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7-22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8-229)
   设计中的层 228-22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8-22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29-230)
   设计中的层 229-23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29-23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0-231)
   设计中的层 230-23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0-23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1-232)
   设计中的层 231-23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1-23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2-233)
   设计中的层 232-23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2-23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3-234)
   设计中的层 233-23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3-23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4-235)
   设计中的层 234-23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4-23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5-236)
   设计中的层 235-23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5-23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6-237)
   设计中的层 236-23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6-23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7-238)
   设计中的层 237-23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7-23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8-239)
   设计中的层 238-23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8-23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39-240)
   设计中的层 239-24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39-24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0-241)
   设计中的层 240-24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0-24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1-242)
   设计中的层 241-242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1-242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2-243)
   设计中的层 242-243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2-243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3-244)
   设计中的层 243-244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3-244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4-245)
   设计中的层 244-245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4-245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5-246)
   设计中的层 245-246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5-246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6-247)
   设计中的层 246-247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6-247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7-248)
   设计中的层 247-248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7-248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8-249)
   设计中的层 248-249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8-249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49-250)
   设计中的层 249-250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49-250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介电常数不匹配(层 250-251)
   设计中的层 250-251 的介电常数: 3.300000
   复用中的层 250-251 的介电常数:0.000000(忽略)
警告:堆栈不匹配(封装 C0402)
   设计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C0402)
   复用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C0402)
警告:属性值不匹配(封装 C0402)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设计中的值: 2012.02.24.08.57.33
   复用中的值:  2014.09.29.03.31.19
警告:堆栈不匹配(封装 R0402)
   设计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R0402)
   复用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R0402)
警告:属性值不匹配(封装 R0402)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设计中的值: 2014.07.04.07.15.57
   复用中的值:  2014.09.29.03.31.19
警告:属性未分配给设计中的对象(封装 C0603)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警告:属性值不匹配(封装 BGA334_0P65)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设计中的值: 2015.08.25.09.26.06
   复用中的值:  2016.03.16.07.56.20
警告:元件类型 C0402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设计中的封装 C0402 与复用中的封装 C0402 不匹配。
   复用封装 C0402 将添加新名称 C0402(A)。
警告:属性未分配给设计中的对象(元件类型 C0402)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警告:元件类型 R0402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设计中的封装 R0402 与复用中的封装 R0402 不匹配。
   复用封装 R0402 将添加新名称 R0402(A)。
警告:元件类型 R0402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RESC1005X40N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RESC1005X40N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元件类型 R0402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RESC1005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RESC1005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元件类型 R0402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RES1005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RES1005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属性未分配给设计中的对象(元件类型 R0402)
   属性 Design.Timestamp
错误:门数量不匹配(元件类型 C0603)
   设计中的元件类型 C0603 的门数量: 0
   复用中的元件类型 C0603 的门数量:  1
警告:元件类型 C0603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R-CAPC1608N-HX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R-CAPC1608N-HX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元件类型 C0603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设计中的封装 C0603 与复用中的封装 C0603 不匹配。
   复用封装 C0603 将添加新名称 C0603(A)。
警告:元件类型 C0603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C0402AA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C0402AA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元件类型 C0603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C0402AAA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C0402AAA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元件类型 C0603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封装 C0402AAAA 不在设计中。
   复用封装 C0402AAAA 将添加到设计中。
警告:属性未分配给设计中的对象(元件类型 C0603)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警告:元件类型 BGA334_0P65 的关联封装不匹配。
   设计中的封装 BGA334_0P65 与复用中的封装 BGA334_0P65 不匹配。
   复用封装 BGA334_0P65 将添加新名称 BGA334_0P65(A)。
警告:属性值不匹配(元件类型 BGA334_0P65)
   属性 Design.Timestamp
   设计中的值: 2015.03.26.09.17.45
   复用中的值:  2015.03.27.02.33.14
=============================================================
错误总数:   1
警告总数: 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