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的sketch route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0-08-25):
pads Layout中的sketch  route功能怎么用,这个功能我没用过,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开启DRP后,你点这个命令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  不明白 真的。我就看那玩意在那乱画  不知道画出来的是啥  也不能形成走线

网友:
    我平时也很少用到那个功能

网友(2010-10-12):
    对不知道干嘛使得?

网友:
    这个功能是草图智能布线,解说不清楚,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好像只是点击过孔才有反应,焊盘没得反应嘛!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点走线才有反应,但画的乱七八糟单击鼠标走线又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