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怎样保持reuse的时候零件不乱

楼主(2010-08-25):
请教高手们!pads 2005用reuse合板子时,零件总是乱的,把别得地方的抓了,不知道怎么办,怎样保持reuse的时候零件不乱?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高手啊来解答一下

网友:
Reuse要符合的条件:

Reuse和被reuse部分必须有相同的以下的部分:

    相同的Part
type、相同或相似的网络、相同的DECAL封装。    对于相同的Part type的要求:
    1、
必须使用标准库中的Part type以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
    2、特别指出:相同的Part
type包括相同的Logic Family。Logic Family信息在Part Eidtor的环境下,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的对话框的General的面板中。Logic
Family的信息有:ANA、BGA、BPF、BQF、CAP、CFP、CLC、CMO、CON、CQF、DIO、DIP、ECL、EDG、FUS、HMO、HOL、IND、LCC、MOS、OSC、PFP、PGA、PLC、POT、PQF、PSO、QFJ、QFP、QSO、RES、RLY、SCR、SKT、SOI、SOJ、SOP、SSO、SWI、TQF、TRX、TSO、TTL、VSO、XFR、ZEN。如果一个器件的Logic
Family的信息不同,在不同的PCB文件之间是无法reuse的。造成很多的工作无法重复利用。
    解决办法:

  新建一个全新的Logic Family为UND,以后在建新器件的过程中统一使用它。即:所建的器件没有任何的Logic
Family信息。所有新建的器件的Logic Family信息全部定为UND。其他的过去已经有的器件继续使用其原有的Logic Family信息。

网友(2014-06-25):
请问楼主问题是如何解的呢?多谢!那没用的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