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如何按值自动编号

楼主(2010-08-25):
请教一个orcad自动编号问题,编号顺序为按元件值编号,比如我有10个10K电阻,10个1K电阻,自动编号时能不能够先自动编号1K电阻,然后再自动编号10K电阻,就是同样值的元件序号相连。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
可以的,你把10K的元件排成一横。做重排号时选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办法和手动编号没多大区别了,而且还有不同页面的相同值之间要连号呢?

网友B(2011-07-12):
可以做到,虽然需要分步处理,但是至少比逐个修改要快捷多了。

先向版主提个意见,是否能把发帖功能的限制做得宽容一些,我写好了回复,却跳转到邮箱验证页面,结果,又要重新书写回复。
我用Orcad十几年了,也算是个高手了,但是很少有时间来此地看,我也是为了同样的问题想偷懒去网上搜索答案,但是无功而返,只有这个地方有人提问,但是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于是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实用价值,所以,实现了,我想把这个方法告知大家,希望能节约大家的时间。
这个方法,关键是要频繁使用Edit - Browse - Part菜单,打开界面后,选择一组你要修改的器件,然后,频繁使用Edit - Properties菜单,打开表格后,一次选中全部Part Reference,使用粘贴功能全部改成下面将要说到的值,如楼主题,以下只说总体思路:
1.将所有电阻全部改成RR1,(或者XR1,X1,都可以,只要不是单字母R开头的),不要让任何电阻占用R这个符号
2.将1K电阻全部改成R?
3.使用Annotate,结果1K电阻编号R1-R10
4.将10K电阻全部改成R?
5.使用Annotate,结果10K电阻编号R11-R20

这个其实很有实用价值的,当电路设计完毕后,需要制作加工文件(比如焊接文件)时,会非常简单清晰,又不容易错。

最后,建议,独立设计使用Orcad原理图 + Pads排板,这是最佳组合。
Orcad是最好的原理图设计软件,目前最高版本为10.5
Pads是最好的排板设计软件,目前最高版本为9.3
学了最好的,你就不必再去退而求次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样更改原理图后,如何同步到已有的PCB文件中?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敢苟同

网友:
按理是应该先在原理图中按照自己的意愿编号完成后,才开始排板。
如果非得要先排板,再在原理图中重新编号,然后再去修正pcb中的编号的话。
在 Cadence Allegro的排板中,我没做过,不过我想应该可以直接做到吧。
如果是Orcad传到pads中,那么可能需要使用Tools - Compare/ECO中的功能,我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对编号有效,以前,只是曾经修改了原理图中的net,然后传到pads中,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从原理图导到PCB的,但是原理图中的编号很乱,比如从R1到R800都有,我想把它改成连续的编号.
目前PCB已经完成了,请教如何重新编号,使其成为连续的编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给出链接的权限
百度上搜索关键词orcad pads Tools - Compare/ECO
参考一下,我不敢肯定对编号改变是否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下,谢谢了.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虽然需要分步处理,但是至少比逐个修改要快捷多了。

先向版主提个意见,是否能把发帖功能的限 ...

谢谢,刚试了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