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如何引入DXF文件做为板框

楼主(2010-08-25):
求助allegro16.3如何引入DXF文件做为板框,谢谢。

网友:
    导入dxf后change成outline就可以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A:

    这个导入时怎么个导入法啊,大哥你能提供下具体步骤么,我在导入的时候老是出现cnv file not found in```,应该怎么个设置法啊

网友:
    file ->export-> dxf
    在弹出的dxf out窗口中,
1.填写dxf output file 的名称
2.修改output units与accuracy
    3.点击edit,在弹出的子窗口中选择,select all,use layer names generated from class and subclass names,点击map,选择ok
4.选择export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导入还是导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导入和导出还是有差别的吧,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问一下,导入是如何做的呢,还有我导入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那个import老是灰的,提示说cnv file not found,这个你会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CNV是点击旁边的按钮生成的

网友:
    还有种方法就是,将DXF中边框shape-->conpose成outline

网友:
    能导入,但是不能导入到坐标原点,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