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板框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8-25):
2D线在所有层时可以做板框?
附件图中有2D线和BOARD OUTLINNE
请问板厂加工时板框以哪个为准?

PCB图

楼主:
这个图中如果2D线做板框,那板会被这些线分割成几块吗?
请看附件PCB

网友:
2D线和BOARD OUTLINNE同样大小就可以

网友:
2D线在所有层时可以做板框?
附件图中有2D线和BOARD OUTLINNE
请问板厂加工时板框以哪个为准?
引用 网友A:

    此板以2D线作为板框,所以出光绘时需注意要添加line。

网友:
这个图中如果2D线做板框,那板会被这些线分割成几块吗?
请看附件PCB
引用 网友A:

    此板是以board outline作为板框,出光绘时需注意取消line,同时要勾选board outlin,如下图

楼主:
谢谢jimmy 版主的回答,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