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时出错?

楼主(2010-08-25):
在进行规则检查时,有些报警的项目,但没有出错,生成网表时老是说我有错误,请问生成网表时有过滤的选项吗?如有的话,在哪选择的?

网友:
你为什么要过过滤而不改正呢 ?  具体怎么报错的呢得说清楚啊 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2010-09-26):
我的是同样的问题,能帮我看下吗.谢谢。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bec)_0.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BEC)_0.
#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bec).normal\.
#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BEC).
#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209cl-10a-sz(20080602)\.
#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209cl-10a-sz(20080602)\.
#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bec).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