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RT接口部分电路求解!?

楼主(2010-08-26):
如图片所示,此部分电路为笔记本CRT接口部分电路!左端两信号CRT_DDC_CLK&CRT_DDC_DATA直接连接北桥,右端两信号CRT_PU_DDC_CLK&CRT_PU_DDC_DATA是分别连接CRT接口(VGA接口)Pin12与Pin15的!

具体作用是侦测外界显示器设备的硬件ID,以便能及时给出最合适的分辨率!

哪有能解读一下,这部分电路时如何工作的!?

例如,当外接显示器接入,Q45&Q8如何工作!能给出真值表最好!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D14和D41是接口防止ESD的保护电路。

端两信号CRT_DDC_CLK&CRT_DDC_DATA直接连接北桥:在信号为低的时候,Q45,Q8导通,CRT_DDC_CLK&CRT_DDC_DATA和CRT_PU_DDC_CLK&CRT_PU_DDC_DATA连同,CRT信号被拉低。CRT默认输出为高5V。

楼主:
版主能否在详细点!比如左侧CLK与DATA同为低电平,右侧如版主所说为高电平5V;要是左侧同时为高或者单一为高时,右侧的输出状态会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