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PADS LAYOUT中走线移不动

楼主(2010-08-26):
如图所示,pads 里面的走线开了DRC以后就移不动,安全间距间距没有问题,走线跟器件也没有被锁定,可就是走线移不动,除非是关掉DRC。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PADS经常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
应该和设计格点有关系,之前有遇到过,把设计格点设置小点,要不关掉DRC

楼主:
栅格已经设成0.01mil了,可是走线还是移不动。关掉DRC线是可以移,但是安全间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关DRC的时候的安全间距设为了小值(如5mil),现在打开DRC后我把安全间距调大了,调成6mil,那么现在是无法拖动走线的,不清楚你是不是这种情况,自己试试吧

楼主:
安全间距都没有改过,我试过了,重新把安全间距设置小一点,例如原先为4mil,我把它改成3mil,走线还是移不动

网友:
你的走线属性中 protect routes打勾的话,就不能动啦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画圈的的地方违反了DRC规则, 我记得好像那个地方违反的话这根线就不能随便动,
不知道对不对   lz看看

楼主:
走线没有被锁定,如果锁定的话,线根本就是移不动的,我现在的情况是能移动,但是走线没办法放到我想移到的位置。已经检查过了,DRC都没有问题,除非把DRC关掉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能移动,移不到位置,是规则问题吧,
你想移到哪去?把那里附近的东西都删了,再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