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先选取线宽?

楼主(2010-08-26):
allegro中,请问如何优先选取线宽?比如说,我设置地线最小线宽为10mils,最大不限,优先走12mils,就是一走线,线宽自动变为12mils,而不用每次都去改。有办法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
min line width :12
min neck width:10
这样就优先走12,但走到10也不会有drc。
另:别忘了设个max neck length

楼主:
可以设置:
min line width :12
min neck width:10
这样就优先走12,但走到10也不会有drc。
另:别忘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二楼的回答,想请问min neck width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设置了,对全局有什么影响吗?对其他地方有影响吗?我有一个PIN走12,另一个pin走10,它们都是GND,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min neck width:neck模式的最小线宽。主要用于BGA等狭小空间出线。可以走线时右键--neck mode使用。
无影响。可以。

楼主:
min neck width:neck模式的最小线宽。主要用于BGA等狭小空间出线。可以走线时右键--neck mode使用。
无影 ...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可以的,解决了,谢谢

楼主:
min neck width:neck模式的最小线宽。主要用于BGA等狭小空间出线。可以走线时右键--neck mode使用。
无影 ...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的,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1-11-10):
    为什么,我按你说的设置,还是会报LW  DRC错误。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走线时不都设快捷的吗? 0到9都是快的键。比如2键,0.2mm,3键0.3mm。。。。。。默认就是CM里的最小限线宽。